STM32107 USB VCP FS 例程序 USB驱动找不到

楼主(2012-11-09):
我只是简单的改一下RCC因为我的晶振是8M
然后
电脑显示到有找到两个“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
这说明时钟已经配对了
接着。。。。
就找不到驱动了,虽然我已经下载安装了官网上的VCP 1.3.0 驱动但是完全找不到驱动
而且安装的驱动也没提示到底安装到了哪里,想找到去手动安装也不行。
于是,只有两个“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顶着大大的问号待在设备列表里。。。

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楼主:
干,知道为神马了。。丫的要在我把设备跑起来之后再安装驱动才可以。。。。。

网友A(2013-05-16):
请问楼主怎么做的?能详细说下吗,我怎么搞都没用,还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干,知道为神马了。。丫的要在我把设备跑起来之后再安装驱动才可以。。。。。 ...

这个当然要设备接上之后驱动才能装的

网友C(2015-01-07):
有代码吗法上来看哈,我的VCP,电脑能识别但是就是打不开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