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prog1编程器连接不上问题

楼主(2012-11-09):
编程的时候显示找不到目标芯片,什么情况?连线没有问题,vcc,gnd,xres,sckl,sdata均正确,pragramer只能找到编程器,目标芯片就连不上了。软件界面附图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工具?比方说需要跳线的地连了吗?

楼主:
你是说编程器么?CY3217-MiniProg1

楼主:
我是给自己做的板子烧录的

网友B:
楼主的 SCLK 和 SDATA 线上有没有接上拉电阻或者并联电容? 能否上传你编程 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B: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好像是3.13 (以及以前)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不支持中文目录。 你试一下将hex文件放在一个没有中文字符的目录下面

楼主:
SCLK和SDATA直接从芯片引出,没接上拉电阻和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中文目录不识别,非常感谢。

网友C(2012-12-11):
用CY3217就可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