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改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楼主:
晕,没有人会吗?

网友A:
你要移动的原件里头有些原件属性那里勾选了“Glued”属性,这些原件位置就是固定了,你要先找到这个原件把这个属性取消掉...其实你发这个帖子的时间你把英文提示看懂这些个都不算是问题...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4楼的!

网友B(2016-05-04):
主要原来是不知道在哪里取消“glued”,现在了解了。谢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