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常用电阻规格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网友A:
这资料挺好,我原来在设计电路时,总是先计算电阻之后,在去选型,最后一般都去靠电阻规格最近的电阻值

网友B:
电阻精度与常用电阻阻值,常用电阻规格

大中小
精度为5%的碳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5.6    33     160     820      3.9K     20K     100K     510K     2.7M
1.1    6.2    36     180     910      4.3K     22K     110K     560K     3M
1.2    6.8    39     200     1K       4.7K     24K     120K     620K     3.3M
1.3    7.5    43     220     1.1K     5.1K     27K     130K     680K     3.6M
1.5    8.2    47     240     1.2K     5.6K     30K     150K     750K     3.9M
1.6    9.1    51     270     1.3K     6.2K     33K     160K     820K     4.3M
1.8    10     56     300     1.5K     6.6K     36K     180K     910K     4.7M
2.0    11     62     330     1.6K     7.5K     39K     200K     1M       5.1M
2.2    12     68     360     1.8K     8.2K     43K     220K     1.1M     5.6M
2.4    13     75     390     2K       9.1K     47K     240K     1.2M     6.2M
2.7    15     82     430     2.2K     10K      51K     270K     1.3M     6.8M
3.0    16     91     470     2.4K     11K      56K     300K     1.5M     7.5M
3.3    18     100    510     2.7K     12K      62K     330K     1.6M     8.2M
3.6    20     110    560     3K       13K      68K     360K     1.8M     9.1M
3.9    22     120    620     3.2K     15K      75K     390K     2M       10M
4.3    24     130    680     3.3K     16K      82K     430K     2.2M     15M
4.7    27     150    750     3.6K     18K      91K     470K     2.4M     22M
5.1    30

精度为1%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33      100    332    1K       3.32K    10.5K    34K      107K    357K
10.2    33.2    102    340    1.02K    3.4K     10.7K    34.8K    110K    360K
10.5    34      105    348    1.05K    3.48K    11K      35.7K    113K    365K
10.7    34.8    107    350    1.07K    3.57K    11.3K    36K      115K    374K
11      35.7    110    357    1.1K     3.6K     11.5K    36.5K    118K    383K
11.3    36      113    360    1.13K    3.65K    11.8K    37.4K    120K    390K
11.5    36.5    115    365    1.15K    3.74K    12K      38.3K    121K    392K
11.8    37.4    118    374    1.18K    3.83K    12.1K    39K      124K    402K
12      38.3    120    383    1.2K     3.9K     12.4K    39.2K    127K    412K
12.1    39      121    390    1.21K    3.92K    12.7K    40.2K    130K    422K
12.4    39.2    124    392    1.24K    4.02K    13K      41.2K    133K    430K
12.7    40.2    127    402    1.27K    4.12K    13.3K    42.2K    137K    432K
13      41.2    130    412    1.3K     4.22K    13.7K    43K      140K    442K
13.3    42.2    133    422    1.33K    4.32K    14K      43.2K    143K    453K
13.7    43      137    430    1.37K    4.42K    14.3K    44.2K    147K    464K
14      43.2    140    432    1.4K     4.53K    14.7K    45.3K    150K    470K
14.3    44.2    143    442    1.43K    4.64K    15K      46.4K    154K    475K
14.7    45.3    147    453    1.47K    4.7K     15.4K    47K      158K    487K
15      46.4    150    464    1.5K     4.75K    15.8K    47.5K    160K    499K
15.4    47      154    470    1.54K    4.87K    16K      48.7K    162K    511K
15.8    47.5    158    475    1.58K    4.99K    16.2K    49.9K    165K    523K
16      48.7    160    487    1.6K     5.1K     16.5K    51K      169K    536K
16.2    49.9    162    499    1.62K    5.11K    16.9K    51.1K    174K    549K
16.5    51      165    510    1.65K    5.23K    17.4K    52.3K    178K    560K
16.9    51.1    169    511    1.69K    5.36K    17.8K    53.6K    180K    562K
17.4    52.3    174    523    1.74K    5.49K    18K      54.9K    182K    576K
17.8    53.6    178    536    1.78K    5.6K     18.2K    56K      187K    590K
18      54.9    180    549    1.8K     5.62K    18.7K    56.2K    191K    604K
18.2    56      182    560    1.82K    5.76K    19.1K    57.6K    196K    619K
18.7    56.2    187    562    1.87K    5.9K     19.6K    59K      200K    620K
19.1    57.6    191    565    1.91K    6.04K    20K      60.4K    205K    634K
19.6    59      196    578    1.96K    6.19K    20.5K    61.9K    210K    649K
20      60.4    200    590    2K       6.2K     21K      62K      215K    665K
20.5    61.9    205    604    2.05K    6.34K    21.5K    63.4K    220K    680K
21      62      210    619    2.1K     6.49K    22K      64.9K    221K    681K
21.5    63.4    215    620    2.15K    6.65K    22.1K    66.5K    226K    698K
22      64.9    220    634    2.2K     6.8K     22.6K    68K      232K    715K
22.1    66.5    221    649    2.21K    6.81K    23.2K    68.1K    237K    732K
22.6    68      226    665    2.26K    6.98K    23.7K    69.8K    240K    750K
23.2    68.1    232    680    2.32K    7.15K    24K      71.5K    243K    768K
23.7    69.8    237    681    2.37     7.32K    24.3K    73.2K    249K    787K
24      71.5    240    698    2.4K     7.5K     24.9K    75K      255K    806K
24.3    73.2    243    715    2.43K    7.68K    25.5K    76.8K    261K    820K
24.7    75      249    732    2.49K    7.87K    26.1K    78.7K    267K    825K
24.9    75.5    255    750    2.55K    8.06K    26.7K    80.6K    270K    845K
25.5    76.8    261    768    2.61K    8.2K     27K      82K      274K    866K
26.1    78.7    267    787    2.67K    8.25K    27.4K    82.5K    280K    887K
26.7    80.6    270    806    2.7K     8.45K    28K      84.5K    287K    909K
27      82      274    820    2.74K    8.66K    28.7K    86.6K    294K    910K
27.4    82.5    280    825    2.8K     8.8K     29.4K    88.7K    300K    931K
28      84.5    287    845    2.87K    8.87K    30K      90.9K    301K    953K
28.7    86.6    294    866    2.94K    9.09K    30.1K    91K      309K    976K
29.4    88.7    300    887    3.0K     9.1K     30.9K    93.1K    316K    1.0M
30      90.9    301    909    3.01K    9.31K    31.6K    95.3K    324K    1.5M
30.1    91      309    910    3.09K    9.53K    32.4K    97.6K    330K    2.2M
30.9    93.1    316    931    3.16K    9.76K    33K      100K     332K
31.6    95.3    324    953    3.24K    10K      33.2K    102K     340K
32.4    97.6    330    976    3.3K     10.2K    33.6K    105K     348K

网友C:
其实: 记得或会查 E-24 系列和 E-96 系列的数据表格, 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给大家在传点资料

网友D:
1%、0.1%的电阻常用的啊,封装根据设计的需要选取了

网友E:
精度为5%的碳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5.6     33      160      820       3.9K      20K      100K      510K      2.7M
1.1     6.2     36      180      910       4.3K      22K      110K      560K      3M
1.2     6.8     39      200      1K        4.7K      24K      120K      620K      3.3M
1.3     7.5     43      220      1.1K      5.1K      27K      130K      680K      3.6M
1.5     8.2     47      240      1.2K      5.6K      30K      150K      750K      3.9M
1.6     9.1     51      270      1.3K      6.2K      33K      160K      820K      4.3M
1.8     10      56      300      1.5K      6.6K      36K      180K      910K      4.7M
2.0     11      62      330      1.6K      7.5K      39K      200K      1M        5.1M
2.2     12      68      360      1.8K      8.2K      43K      220K      1.1M      5.6M
2.4     13      75      390      2K        9.1K      47K      240K      1.2M      6.2M
2.7     15      82      430      2.2K      10K       51K      270K      1.3M      6.8M
3.0     16      91      470      2.4K      11K       56K      300K      1.5M      7.5M
3.3     18      100     510      2.7K      12K       62K      330K      1.6M      8.2M
3.6     20      110     560      3K        13K       68K      360K      1.8M      9.1M
3.9     22      120     620      3.2K      15K       75K      390K      2M        10M
4.3     24      130     680      3.3K      16K       82K      430K      2.2M      15M
4.7     27      150     750      3.6K      18K       91K      470K      2.4M      22M
5.1     30
  精度为1%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33       100     332     1K        3.32K     10.5K     34K       107K     357K
10.2     33.2     102     340     1.02K     3.4K      10.7K     34.8K     110K     360K
10.5     34       105     348     1.05K     3.48K     11K       35.7K     113K     365K
10.7     34.8     107     350     1.07K     3.57K     11.3K     36K       115K     374K
11       35.7     110     357     1.1K      3.6K      11.5K     36.5K     118K     383K
11.3     36       113     360     1.13K     3.65K     11.8K     37.4K     120K     390K
11.5     36.5     115     365     1.15K     3.74K     12K       38.3K     121K     392K
11.8     37.4     118     374     1.18K     3.83K     12.1K     39K       124K     402K
12       38.3     120     383     1.2K      3.9K      12.4K     39.2K     127K     412K
12.1     39       121     390     1.21K     3.92K     12.7K     40.2K     130K     422K
12.4     39.2     124     392     1.24K     4.02K     13K       41.2K     133K     430K
12.7     40.2     127     402     1.27K     4.12K     13.3K     42.2K     137K     432K
13       41.2     130     412     1.3K      4.22K     13.7K     43K       140K     442K
13.3     42.2     133     422     1.33K     4.32K     14K       43.2K     143K     453K
13.7     43       137     430     1.37K     4.42K     14.3K     44.2K     147K     464K
14       43.2     140     432     1.4K      4.53K     14.7K     45.3K     150K     470K
14.3     44.2     143     442     1.43K     4.64K     15K       46.4K     154K     475K
14.7     45.3     147     453     1.47K     4.7K      15.4K     47K       158K     487K
15       46.4     150     464     1.5K      4.75K     15.8K     47.5K     160K     499K
15.4     47       154     470     1.54K     4.87K     16K       48.7K     162K     511K
15.8     47.5     158     475     1.58K     4.99K     16.2K     49.9K     165K     523K
16       48.7     160     487     1.6K      5.1K      16.5K     51K       169K     536K
16.2     49.9     162     499     1.62K     5.11K     16.9K     51.1K     174K     549K
16.5     51       165     510     1.65K     5.23K     17.4K     52.3K     178K     560K
16.9     51.1     169     511     1.69K     5.36K     17.8K     53.6K     180K     562K
17.4     52.3     174     523     1.74K     5.49K     18K       54.9K     182K     576K
17.8     53.6     178     536     1.78K     5.6K      18.2K     56K       187K     590K
18       54.9     180     549     1.8K      5.62K     18.7K     56.2K     191K     604K
18.2     56       182     560     1.82K     5.76K     19.1K     57.6K     196K     619K
18.7     56.2     187     562     1.87K     5.9K      19.6K     59K       200K     620K
19.1     57.6     191     565     1.91K     6.04K     20K       60.4K     205K     634K
19.6     59       196     578     1.96K     6.19K     20.5K     61.9K     210K     649K
20       60.4     200     590     2K        6.2K      21K       62K       215K     665K
20.5     61.9     205     604     2.05K     6.34K     21.5K     63.4K     220K     680K
21       62       210     619     2.1K      6.49K     22K       64.9K     221K     681K
21.5     63.4     215     620     2.15K     6.65K     22.1K     66.5K     226K     698K
22       64.9     220     634     2.2K      6.8K      22.6K     68K       232K     715K
22.1     66.5     221     649     2.21K     6.81K     23.2K     68.1K     237K     732K
22.6     68       226     665     2.26K     6.98K     23.7K     69.8K     240K     750K
23.2     68.1     232     680     2.32K     7.15K     24K       71.5K     243K     768K
23.7     69.8     237     681     2.37      7.32K     24.3K     73.2K     249K     787K
24       71.5     240     698     2.4K      7.5K      24.9K     75K       255K     806K
24.3     73.2     243     715     2.43K     7.68K     25.5K     76.8K     261K     820K
24.7     75       249     732     2.49K     7.87K     26.1K     78.7K     267K     825K
24.9     75.5     255     750     2.55K     8.06K     26.7K     80.6K     270K     845K
25.5     76.8     261     768     2.61K     8.2K      27K       82K       274K     866K
26.1     78.7     267     787     2.67K     8.25K     27.4K     82.5K     280K     887K
26.7     80.6     270     806     2.7K      8.45K     28K       84.5K     287K     909K
27       82       274     820     2.74K     8.66K     28.7K     86.6K     294K     910K
27.4     82.5     280     825     2.8K      8.8K      29.4K     88.7K     300K     931K
28       84.5     287     845     2.87K     8.87K     30K       90.9K     301K     953K
28.7     86.6     294     866     2.94K     9.09K     30.1K     91K       309K     976K
29.4     88.7     300     887     3.0K      9.1K      30.9K     93.1K     316K     1.0M
30       90.9     301     909     3.01K     9.31K     31.6K     95.3K     324K     1.5M
30.1     91       309     910     3.09K     9.53K     32.4K     97.6K     330K     2.2M
30.9     93.1     316     931     3.16K     9.76K     33K       100K      332K
31.6     95.3     324     953     3.24K     10K       33.2K     102K      340K
32.4     97.6     330     976     3.3K      10.2K     33.6K     105K      348K

网友E:
这个必须要知道的    因为在设计中需要选择电阻阻值   如何设计了一个阻值   最终发现竟然买不到这种阻值  那就over了

网友E:
当然纠结这些问题的设计者   通常还是小菜鸟   呵呵   多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