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解关于铅酸蓄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94639677.html?quesup2
众所周知,开关型充电电路如上,现在有几个问题:
1.充电输入电压通过mos管M1连接至蓄电池,而M1通过PWM控制,现在我想知道,PWM频率应该如何设置?占空比与充电输入电压和蓄电池电压的关系是如何?
2.关于电压检测的问题:当M1导通时充电输入电压和蓄电池电压都会瞬时间变化,那我要检测充电输入电压的时候是在M1关闭时检测好,还是导通时检测好,还是加一个电容不管它导通与否?
3.关于电流检测的问题:M1是一会儿导通一会儿关闭的,那电流检测电阻R1上的电流也是脉冲式的,这个电流到底怎么检测呢?是在两端加个电容求平均电流还是求峰值电流呢?

还有就是:对于PWM控制方式,我现在是隔0.1S钟检测一次太阳板和蓄电池电压,然后根据这两个电压设置PWM占空比,也就是说PWM占空比每0.1S钟设置一次,这样做的话有时明明太阳板电压大于蓄电池电压可是仍然会检测出小于蓄电池电压而使充电控制MOS管关闭,这样就会导致充电PWM波会有断开几个0.1S的情况。请教大师,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请大师不吝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找个DC to DC IC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