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常见问题

楼主(2012-11-09):
来源:电子发烧友网

问: 高速系统的定义?
答: 高速数字信号由信号的边沿速度决定,一般认为上升时间小于4 倍信号传输延迟时可视为高速信号。而平常讲的高频信号是针对信号频率而言的。设计开发高速电路应具备信号分析、传输线、模拟电路的知识。错误的概念:8kHz帧信号为低速信号。

问:在高速PCB设计中,经常需要用到自动布线功能,请问如何能卓有成效地实现自动布线?
答:在高速电路板中,不能只是看布线器的速度和布通率,这时,还要看它能否接受 高速的规则,比如要求从T型接点到各个终端等长,这时Cadence的SPECCTRA能很好的解决 高速的布线问题。很多布线器不能接收或只能接受很少的高速规则。

问:在高速PCB设计中,串扰与信号线的速率、走线的方向等有什么关系?需要注意哪些设计指标来避免出现串扰等问题?
答:串扰会影响边沿速率,一般来说,一组总线传输方向相同时,串扰因素会使边沿速率变慢。一组总线传输方向不相同时,串扰因素会使边沿速率变快。控制串扰可以通过控制线长、线间距、走线的叠层以及源端的匹配来实现。

问:对于高速系统,多层电路板在布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各层的功能定义有什么原则?
答:要注意电源、地平面的安排,走线层保证阻抗一致。关键信号尽量走两边都有平面层的走线层,不要跨平面分割,一般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电源、地就近打过孔与电源、地平面相连。

问:在多层电路板上,什么措施可以降低层间的相互干扰,提高信号质量?
答:主要是解决好阻抗控制、匹配、走线回流、电源完整性、EMC等方面的问题。降低层间干扰可以减小走线层与平面层的距离,加大走线层间的距离,并且相邻走线层尽量不去走平行走线,方法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问:针对数字电源、模拟电源、数字地和模拟地,请问在PCB设计中如何对他们进行划分?
答:电源通过滤波电路相连接,数字与模拟分开。数字和模拟地要看具体的芯片,有些要求分开,单点连接,有些不需要分开。查看详情:http://www.hampoo.com/know-how/detail/276

网友A:
用pcb画图多层板子画图时,层之间所要画不容易区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