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该图为反激电路的输出部分,空载输出为60V,带载输出为48V.为什么空载不能控制,从输入90VAC到220VAC,空载由48VDC逐渐上升为60VDC.注意:空载时稳压管下面的4K7电阻两端电压为20多V,光耦初级压降为1V,TL431两端电压为2V.很不正常,求解释

网友A:
加死负载看看

网友B:
:dizzy:没怎么看懂

网友C:
这个环路没有问题,431导通后钳位在2V没错,光耦一直通,是否是控制芯片PWM不能0%,那样每个周期都传输能量,可以加个稍微大一点丁的负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接一个54V稳压管与一个100电阻串联。问题是为什么空载不是48V呢

网友D:
电路貌似有问题,麻烦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A:
哪来的54V稳压管?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空载不稳正常。。。

楼主:
9# 不亦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让空载带载都是48V

网友E:
能不能用环路分析仪测试下,结合测试结果来调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公司没有这个仪器啊

网友F:
变压器变压比减小一点试试

网友G(2013-05-05):
个人认为光耦合受到负载的影响工作不稳定,引起空载与带载的电压不同。

网友H:
输出端并接一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I:
反激开关电源输出不能为空的,要加个假负载!

网友J:
把比较级的R?短路。光耦的发光二极管2个脚上接1K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反激开关电源输出不能为空的,要加个假负载!

谁说不能空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谁说不能空载?

首先,是我的实践经验; 其次,理论基础,如下【只针对反激变换器】:
反激变压器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普通变压器是电压比守恒],初次级绕组电压并不相关,次级绕组电压只与负载有关,次级开路将导致半导体元件损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首先,是我的实践经验; 其次,理论基础,如下【只针对反激变换器】:
反激变压器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普通变 ...

这书上说的是没有反馈的开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首先,是我的实践经验; 其次,理论基础,如下【只针对反激变换器】:
反激变压器是初次级安匝比守恒[普通变 ...

按照你给出的截图,那么你建议加的假负载该多大? :P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书上说的是没有反馈的开路

我的实践经验是:即使输出带一个很小很小的负载[假负载],空载输出电压即会稳定。
想必你应该有更好解决办法,可否分享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实践经验是:即使输出带一个很小很小的负载[假负载],空载输出电压即会稳定。
想必你应该有更好解决办 ...

既然这样 ,咱们讨论下吧,我们假设楼主输入是220VAC输出的是48V1A,那么按照你说的很小很小的假负载该是多少?按照你给出来的书上说,1欧姆是10V,100欧姆可是1000V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既然这样 ,咱们讨论下吧,我们假设楼主输入是220VAC输出的是48V1A,那么按照你说的很小很小的假负载该是 ...

:L,不用讨论了,我搞混了,我说的假负载是在多路输出时的情况,实验时发现多路输出时所有输出要么都带载,要么都空载,否则如果一路带载另一路空载就会出现空载那路输出电压很高,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