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电源线

楼主(2012-11-09):
多层板的电源线,能在顶层和底层走线么,不能走的话岂不浪费好多盲孔

楼主:
还有地线也是

网友A:
首先,盲孔是要钱的,其次,多层板不一定要盲孔,第三,只要顶层和底层有空间,可以走电源

网友B:
盲孔?
楼主的板子是有多复杂啊

网友C:
看你怎么布线了

网友D(2013-01-11):
可以,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内层单独作为电源层~

网友E:
从没用过盲孔,看来我深度不够

网友F:
还没那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