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样二极管会坏吗?

楼主(2012-11-09):
  二极管用的是 RB520  Io 200mA Ifsm 1A  电容是 X7R 1UF,这样二极管容易坏吗?

楼主:
C13的另一端接GND ,:)

网友A:
的看下该二极管的具体参数的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兄弟

楼主:
有几次我调机的时候,发现我悍个二极管上去呢,有时二极上的电压就有2.0多V了(坏了)。但出去的成品现在还没发现有出现这个问题。电容的ESR,比如把电容换成10UF 用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就会坏呢?

楼主:
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你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    整流   还是防止电路接反    主要看一下的反向偏置电压   最大电流   功率    一般不会有问题   呵呵

楼主:
防反,电源切换时,电容起延时的作用。

楼主:
驱动一个MOS管,

网友F:
如果电流或者电压超出范围,它就烧坏了

网友G:
这个电路驱动mos管,只要二极管工作时,其电流与电压不超过其安全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H:
注意下该二极管的电流电压的,不要超出其容许范围的就可以啦

楼主:
关建是这样的,当电路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相当于短路(此时电流是否为u/ESR),瞬时电流比较大,如是的话,10UF的ESR如果小于5R的话,会不会 是1A,瞬间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