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高压场效应管,耐电压要大于600V

楼主(2012-11-09):
请帮忙推荐高压场效应管,耐电压要大于600V,实际工程需要耐压1000V,串联两个来做有可能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不过你要保证两个同时导通,如果一致性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把管子击穿,建议实际电路不要这样操作,还是选用耐压高点的场效应管或IGBT

网友B:
可以,不过驱动搞不好会挂的
有1200V的高压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帮忙推荐,谢谢!

楼主:
现在找到了900V的,FQPF4N90CT

网友C:
2sk1120         1000v 8A 1.5Ω
STP8NK100Z  1000V 6.5A 1.6Ω
STW8NB100   1000V 8A 1.2Ω
STW9N150     1500V 8A 2.7Ω

网友B:
要学会用各大半导体公司的过滤器筛选寻找资料,
低压MOS找IR,高压MOS找Infineon,性价比MOS找ST。。。
给个ST的截图,根据需要自己选型号吧:

4# jinhancn

楼主(2012-12-14):
咋就不能结贴呢?

楼主:
老是说我的分数没有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是说我的分数没有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

这个贴子你悬赏了20分,要把这20分分配出去,才能结贴。或者无满意结贴

网友D:
估计是学生吧  网上资源很多的  有时候是的好好学学怎么使用  或者有效的使用

网友E:
要看电流需求多大的,电压别说600V  1500v都有
你好 本司供应英飞凌仙童 IR ST TI ON NXP PI  VISHYA  IXYS 美格纳 美普森等品牌场效应管IC集成电路 肖特基 快恢复 二三极管等原装器件,支持大小批量和打样,一手货源 价格优势。有参考需求请联系深圳世通科技郭世达先生 13751025768  0755-82535100 QQ1552052570.

网友F:
呵,东西多多呀

楼主:
20分送出去了也不能结贴,咋办?

网友G:
联系版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