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ing。。

楼主:
还是那个ADD SYMBOL 总是灰色的 网上按照一些方法做了 设置成GENERATE ABSOLUTE CODE
也编译成功了 可它还是灰的 输入变量名也是NOT FOUND
我用的 是汇编写的。。V8.87
编译器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编译都成功了
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一下..

ADD  (13.29 KB )

楼主(2012-11-10):
。。。都不明白么,重装了还是这样

网友A:
截个图,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watch窗口 观察不了变量

ADD  (13.29 KB )

网友B:
没见到这种情况,建议:
(1)重建一个工程试试吧,
(2)用c编译器试试
(3)换其他类型的芯片汇编试试
...
如果mplab本身软件有问题的话,换个版本或者从map文件中直接取地址监视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拼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