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

楼主(2012-11-09):
直接上图,请教大侠,这里的二极管反接是什么作用?

网友A:
step-A输出侧能不能把图一起上上来,单独看这个还真看不懂.......建议上个后续电路

楼主:
2# wangshi_8678 前面接的是574,后面接的步进电机。。。用于数字电路里面控制电机的。。。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不懂就去搜索这5个字。

网友A:
12V供电那没开关续什么流,楼上讲的明白些。。。。。。。。

网友C:
续流二极管,多给你说一句 感性负载  请自己先Google

网友D:
感性负载

网友E:
Q5如何导通呢?

网友F:
后续电路没有贴出来。按 3# 说法,应该后续是个感性负载,当Step-1A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感性负载工作。
二极管作用是保护作用,感性负载在断电时,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二极管将感应电动势泄到电源上,保护三极管。

网友F:
推荐 晶体管电路 方法的资料,如《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G:
电路不全,补全电路,应该是续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