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运放电路的RC功能疑问

楼主(2012-11-09):
请问下附件中电路的Cc1和R1 1K对输入信号起什么作用...谢谢。
是和前端进行匹配吗?

网友A:
电容:隔直电阻:直流平衡电阻,减小或消除静态时可能在运放输入端产生的附加差模输入电压。使运放两输入端往外看的直流电阻相等。

网友B:
看来是单电源
Cc1应该是交流耦合
R1是反相比例放大所必须,Vout=-Vin*R2/R1. 本案电压放大100倍
此时放大器等效输入阻抗为R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R1实现了与前级的某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