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 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轨迹

楼主(2012-11-09):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或是见过一种游戏手柄,是直接用位移控制的,不是用加速度或速度角度那些控制的,也就是说直接读取传感器的轨迹,像现在用的轨迹球和空中移动鼠标都只不过是用陀螺仪去控制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难道楼主说的是我电脑的触摸板?呵呵

楼主:
不用接触,直接在空中移动的。像陀螺仪是用角度控制,我要的那个东西是用位移直接控制。一移动就有数据。

楼主:
有三个方向(三轴)的位移。

网友:
我貌似见过 你可以去卖游戏机的地方转转  不过移动就有数据的貌似得自己设置

网友B:
是做什么的?我倒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准备申请专利,可以和我交流一下。

楼主:
我想把它做在玩具飞机上。
测出它的实际轨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有这种,好多年前我一个朋友就玩过这种游戏手柄,是从国外拿过来抄的,可当时没有做出来。而且那个是直接输出三轴位移的!!

网友D:
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6轴)控制模块组成的无线游戏控制器占据了游戏玩家大量的时间。这样的6轴控制模块(无线游戏控制器)遭受失真的航向,定位不准确和漂移的问题,并需要频繁重新校准。 PNI的SpacePoint ®三维传感器系统极大地解决了由航向和陀螺漂移的损失所引起的问题。由于SpacePoint采用了9轴传感器模块和运动跟踪引擎,SpacePoint能够提供一致的读数和更好的数据准确度,满足更多的游戏玩家。没有复位,没有外在参考线(红外排列),没有烦人的漂移并且不需要游戏设计师设计程序让游戏玩家停顿下来,重新调整校准。 SpacePoint的运动跟踪引擎™软件处理从9轴传感器组件获取的数据,包括PNI的新磁参考传感器和军用级别卡尔曼滤波算法。

楼主:
楼上的大哥有没有具体的资料,我们现在用六轴的。可以读到加速度跟角度,但重力加速度一直是在改变的,没办法计算,而且做出来的误差好大。除了六轴模块还要哪些东西呢?请指点一二!!

楼主:
有没有直接出速度或是位移的传感器呢?

楼主:
有没有哪个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具体资料你可以上传感器专家网查询一下,Spacepoint  是四元数字输出:方位,俯仰角,横滚角,线性加速度,重力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所指的速度是加速度还是角速度还是其他的。

楼主:
我最后要是的位移,要用速度与角度去计算位移,当然能够直接输出位移那最好了,而且位移是实际空间的,不是相对运动物体的。也就是三维空间定位系统。要是用角度加速度那些去算会相当麻烦。而且不准确

网友E(2015-11-05):
您好,之前看到您的帖子,我也想找一种类似位移传感器的游戏手柄,直接用操作来控制运动位移,还想找一种角度传感器,可以直接控制角度,想跟您请教下这方面的资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