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VI接口定义与分类

楼主(2012-11-09):
DVI接口定义与分类

网友A:
由1998年9月,在Intel开发者论坛上成立的数字显示工作小组(Digital Display Working Group简称DDWG)发明的一种高速传输数字信号的技术,有DVI-A、DVI-D和DVI-I三种不同的接口形式。DVI-D只有数字接口,DVI-I有数字和模拟接口,目前应用主要以DVI-D为主。

网友A:
DVI(Digital Video Interface),即数字视频接口。它是1999年由Silicon Image、Intel(英特尔)、Compaq(康柏)、IBM、HP(惠普)、NEC、Fujitsu(富士通)等公司共同组成DDWG(Digital Display Working Group,数字显示工作组)推出的接口标准。   DVI是基于TMDS(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转换最小差分信号)技术来传输数字信号,TMDS运用先进的编码算法把8bit数据(R、G、B中的每路基色信号)通过最小转换编码为10bit数据(包含行场同步信息、时钟信息、数据DE、纠错等),经过DC平衡后,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它和LVDS、TTL相比有较好的电磁兼容性能,可以用低成本的专用电缆实现长距离、高质量的数字信号传输。TMDS技术的连接传输结构如图1所示。数字视频接口(DVI)是一种国际开放的接口标准,在PC、DVD、高清晰电视(HDTV)、高清晰投影仪等设备上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A:
DVI接口有3种类型5种规格,端子接口尺寸为39.5mm×15.13mm。   3大类包括:DVI-Analog(DVI-A)接口,DVI-Digital(DVI-D)接口,DVI-Integrated(DVI-I)接口。   5种规格包括DVI-A(12+5)、单连接DVI-D(18+1)、双连接DVI-D(24+1)、单连接DVI-I(18+5)、双连接DVI-I(24+5)。   DVI-Analog(DVI-A)接口(12+5)只传输模拟信号,实质就是 VGA模拟传输接口规格。当要将模拟信号D-Sub接头连接在显卡的DVI-I插座时,必须使用转换接头。转换接头连接显卡的插头,就是DVI-A接口。早期的大屏幕专业CRT中也能看见这种插头。   DVI-Digital(DVI-D)接口(18+1和24+1)是纯数字的接口,只能传输数字信号,不兼容模拟信号。所以,DVI-D的插座有18个或24个数字插针的插孔+ 1个扁形插孔。   DVI-Integrated(DVI-I)接口(18+5和24+5)是兼容数字和模拟接口的,所以,DVI-I的插座就有18个或24个数字插针的插孔+5个模拟插针的插孔(就是旁边那个四针孔和一个十字花)。比DVI-D多出来的4根线用于兼容传统VGA模拟信号。基于这样的结构,DVI-I插座可以插DVI-I和DVI-D的插头,而DVI-D插座只能插DVI-D的插头。DVI-I兼容模拟接口并不意味着模拟信号的接口D-Sub插头可以直接连接在DVI-I插座上,它必须通过一个转换接头才能连接使用。一般采用这种接口的显卡都会带有相关的转换接头。考虑到兼容性问题,目前显卡一般会采用DVI-I接口,这样可以通过转换接头连接到普通的VGA接口。而带有两个DVI接口的显示器一般使用DVI-D类型。而带有一个DVI接口和一个VGA接口的显示器,DVI接口一般使用带有模拟信号的DVI-I接口。   最大分辨率

接口种类 最大分辨率
VGA 2048x1536,60Hz
DVI-I单通道 1920x1200,60Hz
DVI-I双通道 2560x1600,60Hz/1920x1200,120Hz
DVI-D单通道 1920x1200,60Hz
DVI-D双通道 2560x1600,60Hz/1920x1080,120Hz
 DVI接口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又分为单连接(Single Link)和双连接(Dual Link)两种方式。单连接DVI接口的传输速率只有双连接的一半,为165MHz/s ,最大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只能支持到1920x1200,60hz 。至于双连接的DVI接口,支持到2560x1600,60Hz模式,也可以支持1920x1080,120Hz的模式。液晶显示器要达到3D效果必须拥有120Hz的刷新率,所以3D方案中,使用DVI的话,必须要使用双连接的DVI接口的DVI线。总的来说,如果是1920x1200内的分辨率,单双连接两者输出的画质是一样的。   类型 信号类型 针数 备注
DVI-I单通道 数字/模拟 18+5 可转换VGA
DVI-I双通道 数字/模拟 24+5 可转换VGA
DVI-D单通道 数字 18+1 不可转换VGA
DVI-D双通道 数字 24+1 不可转换VGA
DVI-A 模拟 12+5 已废弃
 DVI-I支持数字/模拟转换的接口类型,倘若显示器只有一个DVI接口,那就会搭配支持数字/模拟两种模式的DVI-I。假如显示器有DVI和VGA两种接口,则搭配DVI-D。

网友A:
分类1、DVI-A(12+5)
2、单连接DVI-D(18+1)
18+1针DVI线,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DVI线材,在小于或等于1920x1200分辨率的显示器中,搭配的都是这种DVI线。因为在这分辨率内,单双通道输出的画质是一样的,厂商没有必要花更高的成本附带双通线。购买的话,20元左右拿下。
3、双连接DVI-D(24+1)
4、单连接DVI-I(18+5)
    DVI-I(18+5)图
18+5针转VGA转换头:转换头和上面介绍的转换线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线变成了头而已。这种转换头一般是没有VGA接口的显卡中搭配,购买的话,10元左右能拿下。
5、双连接DVI-I(24+5)
  24+1针DVI线:这种线价格高,所以只有高分辨率显示器或者3D显示器才搭配。购买的话,质量好点要50元左右。  DVI-I(24+5)图
6、5+5针转VGA线

这种线一般在没有提供VGA接口的显示器附件中搭配,“+5”针是代表可以支持数字和模拟信号。为什么不使用24+5针,同样是为了节省成本。购买的话,20元左右拿下。

网友A:
为达到高清晰度显示要求,扫描一般采用1080i@60Hz格式(即隔行扫描,行频33.75kHz,场频60Hz,像素频率74.25MHz),实际应用中为减少行频变换,所有的视频输入格式(如480P、576P、720P等)通过格式变换(Scale和De-interlace等)都统一转换为1080i@60Hz格式输出,即多频归一。本文讨论的DVI接口以上述数字电视标准为基础考虑应用,基本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由原理图看,数字电视增加DVI接口比较简单,从硬件电路考虑,一是在接口处增加DVI解码部分,二是在后端提供一个数据通道,如果电视原有方案中具有A/D转换和相应的后级数据处理通道,那么DVI接口解码输出的数据可以与它共用,因为在数字信号格式一定的情况下,其码率、行频、场频、时钟是一致的。   在实际研究开发中,需要特别注意DVI解码输出数据信号、A/D转换输出数据信号的隔离和避免前端通道相互干扰。由于两组通道的共用,相当于延长了数字输出引脚的信号线长度,因此对于长距离的数字信号印制线,有必要在其特征阻抗处将其中断,以避免数字信号的过冲、欠冲和振铃,通常情况下在数据线上串联几十欧姆的电阻。同时对于输出驱动来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小数字输出引脚的容性载荷,但是在信号布线阶段,一般不能精确计算容性负载,为方便系统调试,应考虑在数据信号线、行场同步信号线、时钟信号线到地并联电容,根据PCB材料、信号长度不同,电容值一般在几十pF即可,这样就可达到通道负载平衡、数据上升沿、下降沿和相位的一致,减少数字噪声干扰和抖动。   数字电视DVI接口性能测试时,误码率指标应达到10-9,即10亿bit允许出现一个误码,因此在性能测试时必须保证一定的测试时间,如VGA@60Hz,25MHz时钟频率,测试时间应大于40s,那么1080i@60Hz、74.25MHz像素频率,测试时间应大于14s,同时可通过主观观察图像1分钟以上,无明显的像素噪声以判断接口性能的优劣。   DVI接口中有+5V电压,热插拔检测(HPD)电压要求从此电压获取,HPD有效电平应大于2.4V,因此接收设备的HPD串联电阻一般应小于10kΩ。应用中接收设备也可使用此电压,用于系统供电,但负载电流不应大于50mA,最好小于10mA,以保证HPD电平需要。为保证接口的正常启动,EDID存储器供电最好也由发送端+5V产生。   为保证硬件电路设计的可行,还必须有软件的支撑。优化的软件流程是保证DVI接口系统正常工作的关键,DVI接口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对于DVI接口在数字电视、平板电视上的应用研究,更为关键的是EDID(Extended Display Identification DATA,即扩展显示识别数据)编程,HDCP(High-bandwidth Digital Content Protection)功能的实现。这些对于数字电视来说都是全新应用,只有EDID和HDCP在数字电视上实现后,DVI接口才是真正的数字电视接口。号播出还有分别,如何利用正确的方法将DVI接口输出的视频信号进行准确的广播级指标的测试,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完善的方法。

网友A:
DVI、HDMI接口的区别误区
  1、误区:DVI与HDMI两个接口的画质相差很大   现有情况下,相同分辨率,DVI与HDMI两个接口的画质无明显区别,但是随着HDMI接口的发展,比DVI接口能提供更多的功能。   2、误区:HDMI接口可以传输音频信号,DVI不能传输音频信号   从上面DVI针脚定义可以发现,里面有没有用到的空的数据针脚。如4、5、12、13、20、21这些针脚,显卡厂商可以利用这些空针传输音频信号。但由于DVI标准中并没有定义专门的针脚来传输音频信号,所以这都是厂商自己搞得一套东西,不同厂商之间标准不同而互不通用。同时,由于多数厂商更倾向于使用先进的HDMI接口来传输音频,DVI可以传输音频的功能基本被遗弃。
HDMI提供更多的功能
  虽然现有情况下,相同分辨率,DVI与HDMI两个接口的画质无明显区别,但是随着HDMI接口的发展,比DVI接口能提供更多的功能,同时价钱也较高。   HDMI 1.3版本:   1、新增了对新型无损压缩数字音频格式 Dolby TrueHD和DTS-HD Master Audio™的支持。   2、更高的刷新率:在同样1920x1080分辨率的模式下,HDMI 1.3提供165Hz刷新率比双通道DVI接口的120Hz刷新率更高。   HDMI 1.4版本:   1、以太网络通道:HDMI 规格1.4在缆线中增加了数据通路, 来达成双向高速的传送。有此功能的设备在连结后,将可用以太线100Mb/秒的速度发送和接收数据, 并使这些设备立即成为IP基础的设备。HDMI以太网络通道可让集成互联网功能的HDMI设备,无需使用其他以太网络线缆,即可与其他HDMI设备共享其互联网连线。此一新功能同时也提供HDMI设备间共享内容所需的互连架构。   2、更高的分辨率:支持3840×2160 24Hz/25Hz/30Hz;4096×2160 24Hz分辨率。新规格支持4096×2160分辨率,使得HDMI界面得以用许多数字影院所采用的同等标准分辨率的内容传输。而双通道DVI接口只能支持到2560x1600分辨率。

网友A:
这些资料当作对楼主的文档的一点补充   呵呵    链接为http://baike.baidu.com/view/1297324.htm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网友B:
这资料的我收下啦,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上补充的非常好的,也免去了现在的直接去打开这文件的学习的

网友C:
楼主应该向 hawksabre 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