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gerber出错

楼主(2012-11-09):
allegro生成gerber的时候出现
ERROR IN VOID location = (2517.28 7.59)
  class = ETCH
  subclass = TOP
  POINTER TO VOID INVALI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IN ODD-ANGLE LINE SEGMENT (2517.28 7.59) - (2689.77 7.29)
  class = ETCH
  subclass = TOP
  POINTER TO ODD-ANGLE LINE SEGMENT INVALID
ERROR IN ARC SEGMENT center = (2689.77 5.29)
  class = ETCH
  subclass = TOP
  POINTER TO ARC SEGMENT INVALID
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人解答吗

网友A:
3个地方的错误
所在层 top层
坐标为括号内的
打开顶层,滚轮放大到足够大,能够看到DRC符号为准,复制坐标,输入到地下的命令栏,光标自然定位到错误坐标处,然后看DRC 自己修改

楼主:
DRC检测都是正确的呀!不明白无效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DOCTOR检查不对!不明白无效的内容,我看了看不到DRC错误!

网友A:
应该是铺铜的问题,坐标位置 修铜处理
另外你用动态还是静态?
记得铜皮改274

楼主:
动态的,是274的铜,找不到错误的原因。对应的坐标是铜的中间位置。

楼主:
铺铜去掉DB检查OK,加上就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动态的,是274的铜,找不到错误的原因。对应的坐标是铜的中间位置。
铺铜去掉DB检查OK,加上就报错。。。

网友A:
报错肯定有原因的,要不你源文件放上来?

网友A:
试试静态铜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把defer perfoming dynamic fill选项勾上就不会报错,为什么呢?这个选项具体的作用还不是很明白,有人说选择shape再将这个选项勾上再去掉就好了,为什么这么操作不是很清楚,求教!

楼主:
好像要操作两次defer perfoming dynamic fill以上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发现第一次DB检查报错。重新再来一次检查就好了,别的什么操作都不用,gerber也可以生成了。感觉很不靠谱啊。

网友A:
如果你的版本是16.3那不奇怪的,

网友B:
DB检查如果检出错了。说明软件有运行错误。你这一次只是把错误检测出来了。
你要重新再做一次检查,软件就会修复。
如果还不行,多做几次DB检查。直到没有提示错误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5.7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Allegro软件本身出错,多做几次DB检查能自己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