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收音机的镜像抑制比测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09):
先给出实际的测试方法吧,如下:收音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1.404MHZ,其电平为40dB,AM调制30%,调制频率400HZ。测试步骤:1.首先测出1.404MHZ的实用感度,此时信号发生器电平记为x;2.在以上基础上改变信号发生器频率为2.304MHZ,此时毫伏表输出电平降低;3.增加收音信号发生器电平至毫伏表达到测试实用感度时电平,此时收音信号记为y;4.镜像抑制比就是y-x

那么请问,我们都知道AM频率范围531-1620khz,那么2304khz怎么会搜到,既然搜不到,第三步为什么毫伏表会发生变化?(我指的是可以自动锁台的收音机)

网友A:
没有让你收2304kHz。收音机保持1404kHz不动,仅仅是信号发生器频率变化。

网友B:
镜像频率f2=接收频率f1+2*中频。AM中频465kHz(改成450了?)
1.404MHz即1404kHz,就在接受频率范围以内
就是说当收音机调谐至1404kHz时,镜像2304kHz强信号就可能被接受,而形成干扰
因此,设抑制比指标限制这种干扰频率

不过,从主题帖上下两段文字描述来看,楼主应该自行明了才是

楼主:
既然已经调到2304khz,为什么收音机还会保持在1404khz,1404khz信号哪里来的

楼主:
你讲的我明白,但是没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B:
哪里有1404信号?是2304硬或误闯进来的

楼主:
差不多懂了,可是今天我测了一下,在2304时怎么调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也调不到1404时毫伏表的指针值。收音机做的太好了??

网友B:
可能调偏了。你中频多少?

楼主:
改天再试试吧

网友B:
果然,是新国标?还是日本,美国或欧洲?

楼主:
450+/-5

网友C:
日本是45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