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抑制空载电流随温度变动的电路

楼主(2012-11-09):
先把电路发上来!

楼主:
自己看了好久,就是没有弄明白Tr1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哪位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A:
温度上升导致Vbe1、Vbe2、Vbe3下降,Vbe1下降导致流过Rs的电流变小,电流变小导致Ra两端电压变小,Ra两端电压等于Tr2的偏置电压,这样R两端的电压就没有变,从而电流也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