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B: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楼主: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可能是OC门输出吧,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D:
一般接收头数据输出脚都有内部上拉

网友B:
嗯,并且在没有信号时输

楼主:
嗯,好的,明白了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E:
上拉电阻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