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抑制空载电流随温度变动的电路2

楼主(2012-11-09):
发一个完整的图片

楼主:
图4.3中的TR1的基极偏置电路RA,RB上流动的电流为什么是VBE1/RB.想了N久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A:
这本书感觉不太好,标新立异?
1.“空载”不及“静态”准确。输出开路才是空载
2.“抑制”不及“补偿”更合适
3.“热耦合”叫“直接耦合”多好
4.仅这样“就没有热击穿的问题了”?

网友A:
:)dnvtaje
Vbe1=Vrb吗?Y
∴Irb=Vrb/rb=Vbe1/rb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