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以使用两路交流电整流后供电吗

楼主(2012-11-09):
开关电源可以使用两路交流电整流后供电吗
为了防止设备断电

网友A:
应该可以,只要整流电源容量够大

网友B:
貌似无碍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一定要“各自整流,然后并接”!

楼主:
电压不会高吗?
两路交流50Hz电是相互隔离的,且相位不同,频率也相同

网友D:
启动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楼主:
电源分别接通,交流发电机组也分别启动,也会出问题?

网友C:
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B:
整流后并接启动过程如何会有问题?
回复 网友D:
没有想明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