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楼主:
实际工作中,在JTAG下载程序过程中,会出现问题.

网友A:
为何用两MOS

网友B:
因为是模仿的电路,又不太清楚原来人家为啥要用2个MOS管。如果控制部分也是3.3V供电,的确用一个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一个要改好多地方。正宗设计都是两个,等你们碰到的问题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有C33也不能省。

楼主:
这个低功耗设计啊,忘了C33确实错了.C33应该接到Q2的3端,要不然一直是高电平.这个调试时发现了.但是有一个隐患一直没发现,造成JLINK一旦掉电一次,很难连接的上.最后用代理商要的板子,还是解决不了.因为芯片批次不一样.这个最后修改电路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图

楼主:
其中黄色框圈住的4.7U电容是造成JTAG连接不上的主要原因.我像原因应该是MOS管的作用,造成MOS前的滤波储能作用的电容,并不能为MOS管后面的电源起到储能作用.通过示波器观察,在JLINK连接瞬间,电压下降到1.4V.虽然DEMO板的STM32批次芯片也会下降,但是刚好没有达到的临界点,所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我这个批次是CHN的,可能有所影响.而且程序中注释调某些IO口也不会出现连接不上.连接不上的时候,几天都连不上.接了这个电容后就解决了.STM32的datasheet中有一个警告,VDD3旁要并接一个4.7u的电容.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MOS管前后级是不是都需要一个大电容.上面的下拉电阻,也必须要,否则,栅极的电平是飘忽不定的.1UF的电容,老大说是为了栅极误触发而加的.

网友D:
你原本的电路,当三个输入从高变到低之后,电容上的电荷无处释放。

网友B:
回复 楼主:
1.  +3.3_MCU加4.7uF电解电容到GND。
2.   Q2门极接一个10k电阻到GND。
3.  C33必须改为:与R12并联。

网友D:
问题点是,MOS管的G极,不能让它有机会处于悬空状态。

前面的电路,显然不满足要求,后来的电路满足了要求了。

楼主:
13# xmar 言简意赅啊,这次出的最大问题就是4.7U的电容,因为这个电容.老是JLINKDEBUG下载程序瞬间,电压下降到1.4V,造成JLINK一直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