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MUTE状态

楼主(2012-11-09):
(无正文)

楼主:
很多编码器都有MUTE管教 这个居然没有?

网友A:
你担心什么呢?

楼主:
有个关断电源控制脚   关电做静音 会有冲击声吧?

网友B:
搞不好得要额外加电路来实现静音

网友C:
To eliminate the clicking noise which is generated by DAC output dc level change during power-down ON/OFF
control, external mute control is generally required. The recommended control sequence is: external mute ON,
codec power down ON, SCKI stop and restart if necessary, codec power down OFF, and external mute OFF.

网友D:
To eliminate the clicking noise which is generated by DAC output dc level change during power-down ON/OFF
control, external mute control is generally required. The recommended control sequence is: ext ...
引用 网友C:
外部静音控制?

网友E:
找技术支持啊,他们应该有典型的应用设计电路图。

楼主:
好,我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