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

楼主(2012-11-10):
在论坛里这么久,想法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我在桥堆前面串个电容。一旦接上电源,会不会方式短路的现象。

网友A:
不会,挺好。干么?

网友B:
如果Ua、Ub、Uc输入都串个电容可以降压。

网友C:
高电压,大电流,没搞过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整流后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应该是电容的电流与输入电压同相位,电容电压滞后电容电流。整流后会没有问题。

网友D:
输入端串个电容?
会不会缺相?
即三相输入不同步,貌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