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并接的电阻

楼主(2012-11-10):
在ST的开发板上F103V的晶振两旁并接着一个1M的电阻,而到了103E就没有这个电阻了,不知道这个1M的电阻是不是可以去掉。

网友A:
这个是反馈电阻,目的是为了保证片内振荡器工作区的;一般情况不放也可以。只能说放了更好,不放也行

网友B:
建议不要去掉

网友C:
既然存在就必定有它的理由,最好不要随意改动

网友D:
可去也可不去!

网友E(2014-10-01):
不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