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3调试问题

楼主(2012-11-10):
在用KEIL调试51的一个程序的时候遇到这样一样问题,我选择软件仿真模式,在外围设备peripherals一栏,选择P0端口。我用的是P0端口,可是我单步执行程序的时候,P0端口没有反应?

网友A:
应该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很可能是对编译器还不够熟悉造成的

网友C:
换个编译器试试

网友D:
可能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E:
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