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信号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图是信号与系统中例题
  对tu1.jig中的i(t)求导,变成tu2中的式子中,红圈的部分不太理解,书上写的是δ(t),可我按照微积分中的求导法则计算出来应该是ε(t)。
  请问书上是怎么推导的,用的什么性质?

网友A:
阶跃函数求导得到的就是δ函数了啊,再看看书吧,我记得是在介绍阶跃函数那部分

楼主:
2楼你说的这个求导红圈左面的已经就是了呀。红圈部分的是ε(t)不求导部分

楼主:
可能此贴在这里讨论很少,哪些前辈可以推荐热闹一些的信号处理网站啊?

网友B:
书中有误,确实应该是ε(t)。

补充一点,通常信号在 t < 0 时假定为零,所以时域信号应该是如下形式

    u(t) S(t)

其中 u(t) 是零时点的单位阶跃函数,S(t) 是信号(S原本负时域未必为零)。由于u(t) 因子的出现,微分后自然会出现 δ(t)。

网友B:
按书中给出的

  i(t) = A δ(t) + k1 e^(- t / (RC)) ε(t)

求导后的完整式子应该是

  i(t)' = A δ(t)' + K1 (δ(t) ε(0) - (1 / RC) e^(- t / (RC)) ε(t) + e^(- t / (RC)) ε(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