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死区时间与PWM占空比关系

楼主(2012-11-10):
大家熟悉TL494的大侠。指点一下:最近要用这个芯片,自己对这款芯片死区时间的理解有问题,请大家纠正一下.因为我在看文档时:上面说死区时间输入端电压的变化,让输出端占空比有一个变化范围。然而通过误差运放也可以调节输出PWM占空比的值。现在问题出来了:这两个参数难道就不会互相影响吗,他们各自通过一个比较器输出最终进行或运算。不解。或则我理解错了死区时间的意思。

网友A:
死区时间就是两个通道同时处于关闭状态,避免直通。。。假如死区时间2%,那么两个通道的最大占空比也只能达到49%
LZ位的说法不矛盾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确实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弄一个包含有494的产品,好象占空比是动态的,不是恒定的,调整死区时间貌似看不出来变化,
这个片子不好用

网友A:
:L
占空比固定了,还能调节输出吗?

要看死区对IC(占空比)的影响,用494搭个最小系统,把其内部误差放大器屏蔽掉(负相端上拉到VREF,正相端下拉到GND),即让494开环跑,然后搞个电位器来调死区控制脚的电压,用示波器挂一下驱动波形便知。。。。建议做下这个实验

4# LLLLWWWW

网友C:
别人设计的产品,1和15脚接参考,2脚接反馈,16接地,3脚接一个带通的反馈,貌似用得很精确,但是找不到
用的道理

网友A:
16脚接地,屏蔽误差放大器2呗,
3脚接的是补偿吧
你确定反馈接2脚?1脚接参考????

网友C: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D:
494内部有一个死区控制比较器(4脚死区电压输入),和一个PWM比较器(由误差放大器输入),两者的输出接到一个与门输出到下一级的触发器去,分析一下与门的真值表就知道了,只有两个比较器的输出都为1的时候与门的输出才是1,可以说,死区控制脚控制了最大占空比,最大为96%,最小可以为0.

网友E(2015-08-01):
有图吗,494可以输出可调占空比的

网友F(2016-05-22):
引用 网友A:
:L
占空比固定了,还能调节输出吗?

您好。我也在使用TL494做一个BOOST电路,,,RT=5.1K,CT=1NF,大约200KHZ,死区输入2K电阻拉地,但是反馈为最低时,之后81%的占空比(输出并联,射级与地之间接电阻,输出从射级输出),将RT换位10K,大约100KHZ,占空比为85%,但是这个应用需要最大占空比达到90%,,,,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呢?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6脚接地,屏蔽误差放大器2呗,
3脚接的是补偿吧
你确定反馈接2脚?1脚接参考???? ...

应该是2脚接参考,1脚接反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2脚接参考,1脚接反馈吧

我那是反问好吗??、

网友H(2016-08-06):
引用 网友D:
494内部有一个死区控制比较器(4脚死区电压输入),和一个PWM比较器(由误差放大器输入),两者的输出接到 ...

兄弟,两者输出接到一个或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L
占空比固定了,还能调节输出吗?

做过这样的实验,线性度还不错。

问题是,最大占空比和振荡电容有关系,1000pF,只能到 87.5% 左右;4700pF,勉强做到 93% 左右。为得到最大占空比,振荡电路,只能采用大电容小电阻。为此曾经郁闷了很长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也在使用TL494做一个BOOST电路,,,RT=5.1K,CT=1NF,大约200KHZ,死区输入2K电阻拉地,但是反馈 ...

大电容、小电阻,可以提高最大占空比。开环试验测量得到的结论,不知道为什么。

3K/4700p,最大占空比可达到93%,频率 120KHz 左右。其它阻容值,你可以再试。

或许对你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死区时间就是两个通道同时处于关闭状态,避免直通。。。假如死区时间2%,那么两个通道的最大占空比也只能达 ...

朋友,2%和49%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朋友,2%和49%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9%*2+2%=100%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电容、小电阻,可以提高最大占空比。开环试验测量得到的结论,不知道为什么。

3K/4700p,最大占空比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