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下面的电路

楼主:
请问一下
下图中,
1、箭头所指的R43、C11,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2、箭头所指的ZD2,有什么作用?这样接,是就要使用ZD2的反向漏电流了吗?为什么?

网友A(2012-11-10):
好好一个开关电源被画得看不懂了
R43C11构成自激反馈通路,ZD2可能是“过流保护的温度补偿”

网友B(2013-04-28):
ZD2应该是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