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猴哥帮我介绍个方案

楼主(2012-11-10):
我做数据采集,FPGA外面接的是ADC,这些ADC贼讨厌,引脚特别多,一个通道的八位数据,demux到16位,然后用LVDS传送,还有个clock,和over range,所以一个ADC通道需要用18个LVDS来传送。

FPGA引脚是很多,但是接了一些DIMM,MII,LCD之类的,要再接几个ADC通道,就不够用了。

所以我需要找一些不太贵的小FPGA,把ADC的LVDS收集起来,通过高速SERDES传送给大FPGA,这个小FPGA的要求是:

1、前端收集LVDS数据,每个通道占用18个LVDS输入,FPGA要能分别接1、2、4、8个LVDS通道。

2、后端用SERDES传送数据,传送能力要求是能传送8Gbit/S, 或者大一点16Gbit/S, 或者更大一点32Gbit/S. 或者最大到64Gbit/S。

3、当然,不同的传送速度,对应的FPGA可以不同。因为这个FPGA只做数据收集和转发,不需要太多其他资源。

4、最重要的是,价钱不要太高,如果介绍个一百多美金的给我,我会昏倒的。

谢谢了。

网友A:
呼唤猴哥

网友B:
用Spartan6呗,
价格得看管脚和资源等等,然后还有用量。

楼主:
嗯,这答案,有点马虎~~~

Anyway,我对Xilinx不熟悉,猴哥一句话就免除了我翻来翻去看overview,谢谢了。

网友B:
您的用多少逻辑?用多少管教啊?要多高的速度。
这个全不靠您自己的需求啊。

你要是要求150K的LC,100美金的价格是不可能。

网友C:
您的用多少逻辑?用多少管教啊?要多高的速度。
这个全不靠您自己的需求啊。

你要是要求150K的LC,100美金的价格是不可能。
引用 网友B:
嗯,没有具体需求,没法定型号啊。

网友B:
嗯,没有具体需求,没法定型号啊。
引用 网友C:
看看,群众的呼声。

楼主:
Spartan6是达到我要求的最大性价比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我心里就有底了,不用翻其他的系列了。

管脚需求:
1、LVDS:18个LVDS,或者它的的两倍、或者四倍。速度没要求。
2、SERDES:8Gbit/S,或者它的的两倍、或者四倍。

Logic Cell:没要求。

在一楼说得条理不好,这样子应该好了吧。

网友B:
你这个需求目前100美金搞不定。

网友B:
8G的速率太高。

楼主:
猴哥,不是一个通道8G,可以2个或者4个合起来8G。

网友D:
1,查spartan6 datasheet,
2,你的设计需求

个人觉得你对你的项目需求描述不清析。

我可以告诉你,我做过一个项目:
FPGA: spartan6-LX100-FGG676
ADC:  TI ADS5282  三片,每片ADC8个通道
FPGA与ADC间的接口形式: LVDS + DDR + 串行,一共用IO 30对差分(60个IO)
每对差分不是很快:480Mbit/s

楼主:
谢谢Backkom80分享经验。

我用的ADC,是TI的ADC081000,每个ADC通道需要的LVDS是18对。

我说LVDS速度没要求,是因为我知道,带SERDES的FPGA,LVDS速度肯定能满足我要去。

网友E:
直接使用支持JESD204B的AD转换器就可以了啊

楼主:
楼上的信息好快。这个标准是去年出的。

过几年应该找得到这种ADC了。

谢谢drentsi

网友C:
楼上的信息好快。这个标准是去年出的。

过几年应该找得到这种ADC了。

谢谢drentsi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的SERDES要求太高 了。价格下不来。

网友B:
8G目前所有芯片的价格都在100美金以上。

网友B:
嘿嘿,结帖
引用 网友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