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10):
file:///C:/Users/lenovo/Desktop/111111.pngfile:///C:/Users/lenovo/Desktop/QQ截图20121109194941.png  主电路
电路中U1 为电压检测IC , IC 是当1和2两脚电压会3.3V以上时输出脚3  电压为3.3V, 那么当R1电阻上电压3.3V以上的时候,IC 输出3.3V 电压驱动 MOSFET 短路掉电阻R1, 上面的MOSFET型号是错误的,实际驱动电压GSth只要2V,结电容很低,驱动电流已经够了。 同时电池是恒流源,电流大概为10A , 实际测试的时候,R1电阻电压到3.5V,IC驱动MOS短路掉电阻。 然后我把电流从1A调到10A,调到3.5A的时候,就短路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IC内部驱动电路我附上了

要是IC的2脚,就是接地脚不接的话, 输出电压才1.8V,但是MOSFET 没有完全开启,GS电压很稳定。 而且电压到10A也没事,但是压降太高了。 而且电阻电压低于3.3V,不会自动断开MOSFET了。 2脚接的话,3.3V以上MOSFET导通,以下MOSFET断开,但是GS电压不稳定,而且电源3.5A以上就短路, GS电压不稳定因为2脚电压不稳定,原因是IC内部的MOS的高频开关引起。  求大神帮我,后面用三极管NPN加PNP 加二极管,可否解决问题,谢谢了

楼主:
图片在附件,发不了因为

楼主:
这个是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