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OS管控制的开关电路(控制电磁阀动作)

楼主(2012-11-10):
【分享】MOS管控制的开关电路(控制电磁阀动作)     高手,大牛手下留情,自己设计的电路,也许电路很一般,但是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这个帖子原来发在协会的论坛里,算是对协会的支持。不能忘本啊!
来源:MOS管控制的开关电路(控制电磁阀动作)
MOS管控制的开关电路(控制电磁阀动作)http://www.wxdxh.net/Disbbs/uploa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fromuid=18

这个电路是可以控制电磁阀动作的电路。如果负载的电流消耗比较大,而电源的供电能力不是太足或者有其他电路不允许有大的电压波动(对电压波动比较敏感),那么怎样公用一个电源呢?这时候也不想增加一路电源供电。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电路。(设计用在一个项目上的电路!具体不再说明,有电路原理图和PCB效果图,至于现成的PCB工程那就自己画了。)欢迎拍砖!
电路原理图:

PCB板子:

PCB的3D效果图:

详细的说明电路原理图中都有说明,可以看看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

从实际测试的结果看,电路需要改进一下。图片中都有说明。把1K的电阻去掉,保证可靠的控制!

这个电容的选取就要根据负载的情况确定了。

改进后的电路,具体的部分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还是贴出来图片吧。嘿嘿。
原理图:

PCB图:

3D效果图:

改进后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A:
那个1K电阻不去掉而是跟那个5K电阻对调是不是更好?

楼主:
4# saddam 这个分析一下,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B:
三极管基极最好加个下拉

网友C(2013-01-07):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用两个MOS驱动,一个有何不妥?还可以节约MOS和简化电路。求解释

网友D:
一个控制开关电路这么麻烦,有什么巧妙之处是不是我没看到?:'(

网友B:
三极管最好加一个下拉电阻且并联0.1uF的电容,之前你R5=1K,明显就不对,R4、R5分压后基极会有多少电压。还有我觉得R2可以不要,这个电路我们经常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