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C排线短了,有没办法加长?

楼主(2012-11-10):
(无正文)

楼主:
软件排线,0.5mm脚距离那种

网友A:
换一根长的

网友B:
FFC应该是可以定制~
像PCB一样定制

网友C:
试试能不能用两根焊接在一起

网友D:
另做一个转接板,用转接板接长。
  或者按LS的做法,就是比较不好操作

网友E:
单就FPC异侧电缆来说,至少有5、15、45cm长的,选一个就完事,这玩意也DIY,真是闲死了。

网友F:
如果是固定的。就只能用小板接起来了。如果是活动的。有长的排线购买的。市场上找找。

固定的也有的产品可以定制的。

楼主:
谢谢
如果能换一根长的,早换了。
和是液晶模块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