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5系列的时钟系统

楼主(2012-11-10):
这段时间看F5系类的手册,发现一个疑问,就是在介绍各个时钟源的时候有如下的类似描述:

XT1 is ena××ed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XT1 is a source for ACLK (SELA = {0}) and in active mode (AM) through LPM3 (OSCOFF = 0)
·XT1 is a source for MCLK (SELM = {0}) and in active mode (AM) (CPUOFF = 0)
·XT1 is a source for SMCLK (SELS = {0}) and in active mode (AM) through LPM1 (SMCLKOFF = 0)
·XT1 is a source for FLLREFCLK (SELREF = {0}) and the DCO is a source for ACLK (SELA = {3,4})
and in active mode (AM) through LPM3 (OSCOFF = 0)
·XT1 is a source for FLLREFCLK (SELREF = {0}) and the DCO is a source for MCLK (SELM = {3,4})
and in active mode (AM) (CPUOFF = 0)
·XT1 is a source for FLLREFCLK (SELREF = {0}) and the DCO is a source for SMCLK (SELS = {3,4})
and in active mode (AM) through LPM1 (SMCLKOFF = 0)
·XT1OFF = 0. XT1 ena××ed in active mode (AM) through LPM4. For devices that support LPMx.5, XT1
also remains ena××ed.

我理解的是,如果XT1用于ACLK、MCLK、SMCLK、FLLREFCLK并且DCO用于ACLK、FLLREFCLK并且DCO用于MCLK、FLLREFCLK并且DCO用于SMCLK,并且相应的系统时钟是有效的,则XT1是使能的,最后一条,如果 XT1OFF = 0,那么无论XT1是否被系统时钟所用,XT1都是使能的。

换句话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使当XT1OFF = 1 的时候,如果三个系统时钟有一个或几个设置了XT1作为时钟源,那么XT1也是使能的。如果没有系统时钟使用XT1,那么XT1是关闭的;当XT1OFF = 0 的时候,无论系统时钟是否使用XT1,XT1都是使能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感觉手册对F5系列的时钟系统说的很乱,官方给的例子和这个说明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有很多诸如清除XT1OFF、XT2OFF位的操作,注释里的说明是打开XT1或XT2...如果按照上面这段英文说明,这样做会导致即便进入了低功耗状态,XT1和XT2也是工作的,这不就增加了功耗吗?如果要打开XT1或者XT2,设置完IO的第二功能并且设置相应的系统时钟使用它们不就自动开启了吗?而且这样进入低功耗后也能根据系统时钟的关闭情况来自动关闭它们。这样不是更好吗.....

还有就是关于晶振失效标志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官方说明,如果XT1或者XT2已经接在相应管脚上,但是没有开启(对应的IO没有设置成第二功能或者没有系统时钟使用它),那么清除相应的晶振失效标志后硬件会自动再次置位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