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return-expression on void-function

楼主(2012-11-10):
出错的是这个段代码void read_byte(uchar da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k);

}

这个是全部代码#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

void delay()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tart()   //启动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ad_byte(uchar da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delay();

return(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bai_c,uchar sh_c)
{

dula=1;

P0=table[bai_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_c];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ms(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

if(sec>100)

{

sec=0;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sec%10);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到一秒

{

write=0;

write_add(2,sec);  //在24c02的地址中写入数据sec

}

}

}

void to()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cnt++;

if(tcnt>=20)

{

tcnt=0;

sec++;

write=1;

if(sec==100)  //定时100,从零开始

  {

sec=0;

  }

}

}  百度上说把void改为uchar,但还是不得,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