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何cosmic不编译某些行?

楼主(2012-11-1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No_IT);
Delay(20);
    CurrentButtonState1 = (u8)(GPIO_ReadInputData(GPIOC) & 0x02);
    CurrentButtonState = 0x10;     这行开始连续三行不编译?

楼主:
step into (F11),三行跳过去。
run to cursor,提示contains no code

网友A:
我也看到这种境况,实际上不是cosmic的错,而是cosmic太聪明了,因为你的那三行C代码的左变量是自动变量名只是起中间过渡而已,实际的结果cosmic已经帮你算好了,所以省略了

网友A:
我发现cosmic  FOR STM8比KEIL C51聪明很多

楼主:
有没有那个设置取消cosmic这个功能,因为我要检测Gpio电平,
第1行为上拉,是否它认为 CurrentButtonState1 = 0x20。然后省略了下面三行

    CurrentButtonState1 = (u8)(GPIO_ReadInputData(GPIOC) & 0x02);        //pull-up
      CurrentButtonState = 0x10;        //down
      if(CurrentButtonState1 == 0x02)
            { CurrentButtonState = 0; }         //up

网友B:
LZ的要求其实容易实现,就是加 volatile,比如:

volatile char CurrentButtonState1, CurrentButtonState;

楼主:
加 volatile之后,后三行可以了,
但comsic又不编译这一行 CurrentButtonState1 = (u8)(GPIO_ReadInputData(GPIOC) & 0x02);

楼主:
谢谢 吾要单片机,IJK,
你们的分析都是对的,另一原因是GPIOC1内部无上拉电阻,我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