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CS中改变变量值,不用编译直接运行?

楼主(2012-11-10):
如何在ccs3.3中。在运行时,改变变量的值,不用重新编译,直接就能更新变量值的方法怎么弄?

网友A:
方法有几个,最简单的是打开watch面板 将变量拖入该窗口,即可显示变量的当前值,修改后回车生效,或则点击别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你希望的答案

网友B:
设个断点,改完值之后接着跑.

网友C:
楼上正解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D:
还有这种功能啊,我一直都以为必须重新编译重新下载才可以用了呢,学习了

网友E:
还有这种功能啊,我一直都以为必须重新编译重新下载才可以用了呢,学习了
引用 网友D:

只有改常量才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F:
view菜单->watch window,在文本框里填写变量名,或者把变量直接拉进文本框,然后在value这一栏里改变量值。支持实时更新,就是可以在后台运行程序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变量

网友G: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