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求帮忙...想问一问这算不算是跑UCOS系统

楼主(2012-11-10):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 ===//

InitSys();
//=== 主体循环监控 ===//

while(1)

{

TmrTsk();
// 定时任务调度

TskIn();
// 输入任务

TskOut();
// 输出任务

TskPwrM();
// 电源管理任务

}
}

这就是我程序里面的主程序,然后看到解释里的定时任务调度,输入任务,输出任务感觉不像是祼机程序,请大大们帮小弟一下。请问这是什么系统的程序,还有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了让小弟参考参考。

楼主:
自己顶一个...大大们帮帮小弟

网友A:
不是ucos
OSInit(); 和 OSStart();都没看到

网友B:
有点系统的影子,以事件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本上看不懂他程序的感觉,觉得无从入手.程序看得十分吃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这是什么OS,算不算是一个OS.刚刚接手这程序感觉无从入手

网友C:
这么标准的程序你看不懂 ?  你是搞硬件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的程序不详细,一开始边编译都没过,还是没有一点注释的,然后我没写系系统方面的程序。他说是用了时间调度。我现在还在看。

网友D:
几个任务在主函数中死循环???貌似没系统!

网友E:
UCOSII是多任务的操作系统;远非几个函数这么简单;
学习UCOSII操作系统对编程非常有帮助,可以帮你理解多任务是怎么跑起来的;
如果你学会了其中的概念,你自己也可以试试搞些小小小.................的系统;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操作系统~

网友G:
OS是你自已写的程序,但你不知道每个时刻到底在哪里执行,你这个异是典型的裸奔吧!

网友H:
这个程序的确是不够详细

网友I:
有些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