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706S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2-11-10):
使用SP706S,发现它一直将CPU置复位状态,导致CPU跑不起来。测量电源的实际电压是3.26V,IN_RESET网络的电压也是3.26V,R17未焊接,但是RESET输出的电压缺只有0V。换成SP708也是这样。请问这是哪来设计不对?
上电路图:

楼主:
这些板开始小批量生产了,有这些问题的是少数的板,但是比例相当高,10%左右。
我刚才又试另外一个同样问题的板,测试电压如下:电源电压:3.25V;IN_RESET电压:3.14V;WDO的电压:0.41V;RESET的电压:0.18V。

网友A:
1. 有问题的板子Vcc波形。
2. MR建议接个上拉电阻。
3. R6本来不需要的。

4.  解决了以后给我分。

网友B:
照这个电路的接法 R17不焊  复位的条件是VCC电压跳动或MR端拉低  R6可以换小一些

网友C:
标准的706 MR内部都有上拉电阻,先排除电源是否不稳定,R6可以不用,也可以用100欧姆。最后检查你喂狗时间间隔,必须小于1S,实际上根据你的不良率,很可能是喂狗时间间隔过大。
曾有客户用SGM706,软件工程师把喂狗时间就放在了典型值1.6S,出现不良的比例在5%~8%。

楼主:
目前,把R6换成0欧姆的电阻了,问题还是存在,R17没有焊,所以不存在被狗咬的问题。有些板是可以启动,但是启动时间很长,大概要4-5秒,即使是按下复位按钮,也要这个时间才能启动。根据按下复位键也要很长的时间的话,我的初步怀疑是706的问题,但是换了另外一个706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如果按下复位键也要很长时间的话,先断开reset的输出连接,在看按下复位键reset脚输出是否正常。
在GPON/EPON、XDSL产品上,80%以上的客户都在用SGM706,基本没收到过不良的反馈,有反馈问题的也都是软件喂狗时间间隔大于最小值,推荐楼主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D(2013-08-26):
问题解决了吗LZ

网友E:
换美信的max 706sen 试试

网友F(2019-02-28):
最后解决了么,reset引脚一直低电平,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