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前辈帮忙分析一个电平平移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2-11-10):
电路原理如图。

输入的信号Ui是平均直流量为1.65V的近似正弦波,频率为3KHz,经过隔直、滤波等输入到运放AD8618同相端(该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轨对轨运放)。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输出电压Uo与输入电压Ui的关系,以及电路中各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谁是滤高频谁滤低频或者啥啥啥的?
谢谢了。:):)
我深感基础没打好,后悔啊。

网友A:
计算方法:核对输入信号频率分量(你没说输入信号情况)以后,C1看成开路,C2看成短路,C3是相位补偿用的,也可以先看成开路,然后用叠加定理求解输入信号和1.65V DC偏置的放大倍数,叠加,最后再来分析相位补偿。

楼主:
计算方法:核对输入信号频率分量(你没说输入信号情况)以后,C1看成开路,C2看成短路,C3是相位补偿用的,也可以先看成开路,然后用叠加定理求解输入信号和1.65V DC偏置的放大倍数,叠加,最后再来分析相位补偿。 ...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约为3KHz。
谢谢。
我先试着自己算算。

网友B:
输出是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放大两倍,直流1.65V

楼主:
输出是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放大两倍,直流1.65V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前辈 相位补偿从哪里入手?

网友D:
C3是削除高频噪声电容,因为C3的容量很小,所以会把某一频率以上的信号全部反馈到反相输入端,使某一频率以上的信号输出几乎为0

网友D:
你这个运放电路是个单电源供电的,所以必须在反相单加一个电源电压一半的电压,把信号抬升到1.65V以上。如果不这样,信号的负半轴就会被削掉!R1是一个运放内部静态偏置所需的电阻。

网友E:
请问C3是消除高频干扰信号,还是起防止运放高频振荡的作用啊?

网友F:
感觉C1是消除高频干扰的,C3是防止振荡的。

网友G:
把1.65V当成地就好分析多了,然后在输出加个1.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