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三极管雪崩击穿问题

楼主(2012-11-10):
(无正文)

网友A:
实在不必用“雪崩”2字
就这个局部电路来看,R1取值22欧以下都可能令B-E损坏

网友B:
一般三极管的Vebo都是5V左右,坏定了,串了电阻也改变不了电压。

网友C:
你是做**吗?
稳压二极管做白噪声发生器更可控些

网友A:
woshixinshou,虽然已经进入特性击穿区,只要限制电流,不进入“2次击穿”,就不会发生损坏

楼主:
2# Lgz2006 那还怎么产生白噪声呢?

楼主:
4# holle 我也不清楚,只记得老师说三极管要好一些,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否有3极管“其它”击穿或雪崩“不击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