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帮忙一下了。学fpga,很多东西都很迷惑,这个程序写完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综合后出现的警告,在网上查了一下,因为程序不同,出现同样的警告的原因不一样,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module shift_reg (data_read,rst,data,s_buffer,note);output reg [95:0] s_buffer; output note;input rst;input [7:0] data;input data_read;reg note;always @(posedge data_read,negedge rst)beginif (~rst)begins_buffer<=0;note<=0;endelse begins_buffer <= {s_buffer[87:0], data};note<=1;endendendmodule出现的警告: WARNING:Xst:2677 - Node <u3/s_buffer_95>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all>.......................................................................................................................................................WARNING:Xst:2677 - Node <u3/s_buffer_4>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all>.WARNING:Xst:2677 - Node <u3/s_buffer_3>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all>.WARNING:Xst:2677 - Node <u3/s_buffer_2>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all>.WARNING:Xst:2677 - Node <u3/s_buffer_1>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all>.

网友A:
你的这个综合警告是说:在always里面,有一个复杂的逻辑运算,也就是你的移位赋值。由于是自己给自己,从d到q会有一个延时,这个会导致延时不可估计,也就是迭代很多多次,每次的延时都加大,最后仿真起不可估计。“对于经过多次赋值的变量来说,如果最后这个变量再传递给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延时就不可预估,”你可以看下综合出来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