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切换

楼主(2012-11-10):
系统是这样工作的,有两路电源,13V的铅蓄电池和3节1.5V的5号电池,msp430单片机随时监测铅蓄电池电压,如发现电压低于11V,则切换到干电池供电。对切换时间要求不高,可允许单片机重新上电,如果在切换时能保持单片机工作则最好。要求低功耗,成本几十元这些都无所谓。
1.一开始的思路是模拟开关。采用SGM3001,用9V/1A的适配器模拟铅蓄电池,但发现模拟开关切换后模拟开关烧毁。可能是电压过高,网上有说法是不能高于供电电压0.5V。
2.后又看资料,有什么mos管,二极管,之类的电路,一直摸不到头绪。
3.后查阅资料发现有一种磁保继电器,功耗低,使用方便。
现求救各位大神,如用二极管,三极管设计,请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电路图,并附简要说明。或给出模拟开关的解决方案,或介绍磁保继电器电路,及型号,价格。
3种方法,无论哪种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个人倾向第三种。
谢谢!

网友A:
你系统用的什么电压?看样子应该是3节1.5V的电压吧?给个图参考,因为你没把设计条件给全,所以这个图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你系统用的什么电压?看样子应该是3节1.5V的电压吧?给个图参考,因为你没把设计条件给全,所以这个图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130287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当电瓶降到11V以下如何停止电瓶的供电呢?又如何切换到干电池供电呢?
我水平不高,烦请赐教啊

网友A:
哦,你要说清楚,是12V电瓶欠压的时候切断供电嘛,7805前面加个三极管开关,用比较器取电瓶电压来比较,控制三极管就Ok了。

网友A:
先给你个参考,这个电路加在7805之前,参数自己算一下,【注意】这肯能不是实现你需求的最优方案,需要你自己进一步思考。

楼主:
6# NE5532 有个三极管我就看不懂了,算就更不会了,能解释下吗,每个器件干嘛用的?

网友B:
楼主如果要全面了解电路的原理,最好先去看看模电方面的书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找身边搞电路的一起做一下,我这样给你远程弄的东西,你出产品非常危险。

网友C:
复杂了。要求不高的话弄个DC12V继电器切换。
DC12V继电器在10V左右大概还能工作,串一个1N4007就能大约在11V的时候切换。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行的。

网友D(2014-07-08):
兄弟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E:
把OP想像成一个电压比较器,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比较,即固定的跟6V比较,然后输出驱动三极管(线性)

网友F(2014-11-12):
好高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