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关于vhdl的问题:process(a, b, c) begin… end process; 如果a、b、c同时改变, 该进程是否同时执行三次?

帮忙解惑啊。

网友A:
看情况。
假如是同步逻辑,  则在每次时钟的触发沿根据A, B, C的条件来执行一次;
假如是异步逻辑,  则根据判断A、B、C的条件来执行. 一般我们都推荐使用同步逻辑设计

网友B:
process进程是只要敏感信号出现变化就执行一次,不变化就挂起,如果你的设计里A,B,C三个变量是同时变化的话应该是执行一次,其实实际上只要A,B,C中有一个变化,process就会执行一次。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看你进程里面的逻辑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C:
似乎同时变化也就执行一次啊,执行一次三个变量都执行了呀!是不是三个变量之间还有迭代关系啊?不理解是什么需求,希望执行三次。

楼主:
明白了,谢谢猴哥~

楼主:
似乎同时变化也就执行一次啊,执行一次三个变量都执行了呀!是不是三个变量之间还有迭代关系啊?不理解是什么需求,希望执行三次。
引用 网友C:
特殊的需求,希望重新计算。

网友A:
似乎同时变化也就执行一次啊,执行一次三个变量都执行了呀!是不是三个变量之间还有迭代关系啊?不理解是什么需求,希望执行三次。
引用 网友C:
也是。估计他有他的想法,初学者嘛,理解。

网友D:
我认为这还是把软件设计思路用到了硬件上,把这个进程转换成电路图就很清楚了。

网友E:
我认为这还是把软件设计思路用到了硬件上,把这个进程转换成电路图就很清楚了。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