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2打开影响Lcd刷新速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10):
我用stm32f103vet6的fsmc外接4.3寸屏+ucos+ucgui设计界面;
开始没有设置打开USART2时,屏刷新速度比较快,但开了
usart2后屏刷新速度明显慢了些,其中并没有产生usart2的中断.
USART_Config(USART2,115200);,就这么一句。函数里就设置了
USART2  。usart1也是是已经打开了的,把USART_Config(USART2,115200)这句屏蔽后就好些;这个函数是没问题的
usart1我也是这么设置的。把波特率降低也一样。
难道usart2会影响fsmc速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老是中断吧

楼主:
都说了没有中断,用断点看过

楼主:
呵呵,自己解决了。在程序里加了句,红色部分,
/**************************************************************************** *
名 称:void USART_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u32 baud) * 功 能:串口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_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u32 baud){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                          //速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 使能串口 */
  USART_Cmd(USARTx, ENABLE);

}
开始初始化USART_InitStructure下就可以了,但usart1开始却没有影响。usart2就有影响了,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参数
比较了下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USART_BaudRate;
  uint16_t USART_WordLength;
  uint16_t USART_StopBits;
  uint16_t USART_Parity;
  uint16_t USART_Mode;
  uint16_t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InitTypeDef;
也没看出来,问题解决了就结贴了算了,呵呵。

楼主:
有知道的可以讨论下,速度改变还挺快的,大概切换页面有0.3到0.4秒的改变,
正常后切换页面基本看不出刷屏的过程,直接就却换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