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开放服务

楼主(2012-11-11):
(无正文)

网友A:
嗯,讲讲具体的呗。

网友B:
北京的么??

网友C:
这个当然可以。。74能搭出来,EPM240当然可以的。

网友D:
这个我用FPGA做过PC104总线控制,同ISA,CPLD也可以的。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74能搭出来,EPM240当然可以的。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能推荐XILINX呢?我真想弄死你;P

网友E:
Lenovo:lol
引用 网友C:
哈哈。

网友B:
送我笔记本?

网友F(2013-07-22):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用FPGA做过PC104总线控制,同ISA,CPLD也可以的。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CPLD做数字采集卡,AD芯片采集了的数据放到fifo里面,然后通过半满信号告诉pc104总线取数据,二者之间加了hct245,可是控制hct245的传输数据方向的管脚DIR和PC104总线的读数据的信号不怎么匹配的好,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能推荐XILINX呢?我真想弄死你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CPLD做数字采集卡,AD芯片采集了的数据放到fifo里面,然后通过半满信号告诉pc104总线取数据,二者之间加了hct245,可是控制hct245的传输数据方向的管脚DIR和PC104总线的读数据的信号不怎么匹配的好,请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谢谢。。。

网友B:
CPLD不适合做时序逻辑,我还想不出办法。有知道的兄弟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