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11-11):
我用的是M0芯片,zigbee与SC16IS752IPW(spi总线)芯片相连接,每次都要从总线上读取数据,但是自从我手贱,改了代码的一个地方的之后,每次接收数据都是产生超时中断,读IIR寄存器值是12(超时中断),但是当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17个字节时,超时中断终于消失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LZ有没有做串口超时时间的配置?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像是SPI接收数据的超时中断,可以看看寄存器配置,禁止这个中断,或者修改超时中断的时间。

网友C:
什么是超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