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ay函数,改变你的编程思维

楼主(2012-11-11):
问题很简单(高手就不用回答了,初学者思考一下有益):
1。两个LED A和B,两个按键A和B。
2。按A键LED A以0.5Hz闪,占空比30%,再按一次灭。再按一次闪,如此循环。。。
3。按B键LED B以1Hz闪,占空比60%,再按一次灭。再按一次闪,如此循环。。。
4.  按键要去抖动,且随时按随时响应(即实时,不要有迟钝感)。
5.  不允许用定时器,但有一个delayMs(ms)的函数可调用,输入参数代表延时ms数。

网友A:
51上就不要跑系统了。   操作系统这玩意占用很大一部分资源外,还有许多很难推敲出的bug。  51以微控制为主,一般用定时器做个时基,这样效率也就很高了。。。

网友B:
怎么低的频率,用DELYAMS(1)做系统时间都够啊。。。。。

网友C:
不允许用定时器         这一条决定了不能使用时间片轮训算法来调度了啊。
实时响应,那就中断吧。在这中断上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楼主这个题目没有很大的意义呀!其实用不用定时器,其思想都是一样的。用定时器的话时间会准一点;不用定时器的话时间只能算出个大概,程序运行得越久累计的误差就越大!

网友D:
不允许用定时器         这一条决定了不能使用时间片轮训算法来调度了啊。
实时响应,那就中断吧。在这中断上做**,应该可以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不对!准确地说用定时器是每多少时间执行一次任务,任务的执行周期就是定时的时间;不用定时器时是每隔多少时间执行一次任务,任务周期就是delay的时间加上任务执行所花的时间。

网友E:
看了一下,还是没有改变编程思维~~~ ;P

楼主:
3楼答对了。

网友F:
无限制循环模式。
主程序循环一次以1ms的时间,第一个1ms 读一次按键,输出也是在1ms 的基础上计数。

以前老的pic单片机没有中断的,就是这个样子处理的。。。。

网友F:
一个主程序循环用一个delay,定时1ms,当然有误差,但是只是发光管显示,这显然是足够的;

网友G:
看了下,思维是要改变,改回教科书上的了

网友H:
坐等lz解答

楼主:
3楼回答了。
  delayMs(1)产生一个1ms的时基.
  利用1ms的时基,产生100ms的时基,100ms的时基控制LED,如果觉得100ms不够实时,可以再小些。
  利用1ms的时基,产生50ms的时基,用于检测按键。
  实时是相对的,除了实时钟,和很高速的运用外,1ms的时基派生出来的时基足够大多数数运用,如LED扫描2ms,按键50ms, 马达PWM调速等。
  下面是参考,未经过验证,细节不一对(有问题请指正),但大概意思是这样,函数之间尽可能的减少瓜葛,自己产生的标志自己消灭掉。
  带F的是位标志,带d的是变量,Io的是Io口。LED高电平亮。按键是按下=0.

GetClock()
{ F_Clk100ms=0;
  F_Clk50ms=0;
  delayMs(1);
  if(++dCntClk1>=100) {dCntClk1=0;F_Clk100ms=1;}
  if(++dCntClk2>=50)  {dCntClk2=0;F_Clk50ms=1;}
}

GetKey()
{ F_KeyAPush=0;
  F_KeyBPush=0;
  if(!F_Clk50ms) return;
  if(F_KeyAlast!=Io_KeyA) {F_KeyAlast=Io_KeyA;
                           if(F_KeyAlast==0) F_KeyAPush=1;
                          }
  if(F_KeyBlast!=Io_KeyB) {F_KeyBlast=Io_KeyB;
                           if(F_KeyBlast==0) F_KeyBPush=1;
                          }
}

RunLEDA()
{ if(F_KeyAPush==1) { F_LEDA_Enb=!F_LEDA_Enb;
                      if(F_LEDA_Enb==1) {dCntLedA=0;Io_LEDA=1;}
                    }
  if(F_LEDA_Enb==0) {Io_LEDA=0;return;}
  if(!F_Clk100ms)    return;
  if(++dCntLedA>=20) {Io_LEDA=1;dCntLedA=0;}
  if(dCntLedA==6)    Io_LEDA=0;
}

RunLEDB()
{ if(F_KeyBPush==1) { F_LEDB_Enb=!F_LEDB_Enb;
                      if(F_LEDB_Enb==1) {dCntLedB=0;Io_LEDB=1;}
                    }
  if(F_LEDB_Enb==0) {Io_LEDB=0;return;}
  if(!F_Clk100ms)    return;
  if(++dCntLedB>=10) {Io_LEDB=1;dCntLedB=0;}
  if(dCntLedB==6)    Io_LEDB=0;
}

while(1)
{ GetClock();
  Getkey();
  RunLEDA();
  RunLEDB();
}

网友I:
反正我现在写程序,里面最多也就出现一两个空指令,基本不用延时,太费资源了

网友J:
不用定时器用长延时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K:
不想去想

网友D:
不用定时器用长延时太浪费资源了
引用 网友J:

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了定时器也是浪费资源!

网友L:
这种 方法颇有点无聊。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有定时器,

抛弃更有效的定时器不用,用这种延时死等1ms,

有什么意义?????

有双脚能跑,非得比赛爬,

有什么意义??

网友L:
同样的方法完全,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做。

就是一个前后台程序。

网友L:
void DoSysTimer()
{
  for(int i = 0; i < MAX_SYSTIMER_CNT; i++)
  {
  if(sysTimer【i】  > 0)
  sysTimer【i】--;
  }
}

void timer_ISR                //1ms定时中断

DoSysTimer();

}

void TASK_A()

{

   //任务A,1s 一次

    if(GetSysTimer(0))

  {

      //Do something

      SetSystimer(0,1000); //1000ms

 }

}

这种定时方法不更好吗,非得delay 1ms 延时???

对于一个1MIPS 速度的单片机,1ms就意味着1000条指令,
而且不用定时,要延时1ms,还真的费点力气,

也许你熟悉51,但是换成PIC呢,换成avr呢,换成msp430呢,
换成lpc2000,换成stm32,stm8呢??

每种你都根据汇编指令,算1ms delay??????

人又多大的精力,非得浪费在这种低效率无聊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电子工程师,总不能只用一种单片机吧?

网友M:
有点晕,不过有点收获!

楼主:
也就这么一说,让初学者了解时间片的工作原理。至于时间片发生器,当然是定时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