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s8550驱动共阳数码管,基级接5.7k电阻发射极直接接5v电源,集电极直接接位选,为什么点不亮数码管,而把手放在电阻或三极管上时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既然是共阳数码管,就应该共阳端接+5V电源,位选端接控制管的集电极,控制管的发射极接地,才能构成完整的电流通路。

另外,你的三极管选型也有问题,不应用8550,它是PNP管,而应该用NPN类型的管子,如8050,按上述接法就行了。

最好在各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相应的位选端之间串入一个电阻,以限制最大集电极电流,防止损坏数码管或三极管,在数码管的共阳端也可以串入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会造成显示不字符时亮度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B:
如果电路正常的话, 是应该亮的.
把手放在电阻或三极管上时亮了,

从这些现象看,  很有可能是虚焊问题.

网友C:
检查驱动电流是否够。

网友D:
三极管根本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E:
三极管没有处在一个放大的状态,用手放电阻上,B级电位改变了,状态进入了放大,亮了。这样说不知对否?

网友F:
,我就是这样干的,但是为啥全亮呢?
兄台这是要动态扫描的节奏呀!

网友G(2015-11-08):
我的也是你一样的电路,基极接的是330欧的电阻,数码管段选接的220欧的电阻接到P2口,怎么都点不亮数码管,能指导一下我们是哪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