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s8550驱动共阳数码管,基级接5.7k电阻发射极直接接5v电源,集电极直接接位选,为什么点不亮数码管,而把手放在电阻或三极管上时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8550用法错误;正常,共阳管,管端接5V;而三极管C极接位选,E极接地,当B极有信号时,电源从5V经共阳管经S8550的C----E到地,形成一个回路,就能点亮了;这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B极电阻一般用4.7K,若想更亮一些,就用2K的电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B级低电平时,导通,可能你的基极电阻有点大把

网友C:
基极1K就行了,接法是没有错误,低电平开启

网友D:
这是低级错误,不上实物图片根本没法解释,也许你错用了8050,也可能你程序设计错误,无法让三极管正常工作,手指就相当于一个接地电阻。综上所述。因该是你程序设计错误,没有及时让B极置低。